设备管理
安川面般闪烁

楼主(2006-04-09):
小风扇抖动,拔掉两个大的散热风扇,小风扇转动,测得电压22伏,插上大的散热风扇,电压7伏,面板背景灯闪烁,断掉电源,在快放完电前几秒面板显示正常。电源电容已换掉。

网友A:
安川什么型号啊,那个系列

楼主:
G7的,11千瓦。直流电压在200伏左右显示正常,低于195伏就不显示了。

网友B:
有报警显示吗?

楼主:
显示正常,无报警

网友A:
是220V还是380V

楼主:
380伏的,没人见到这种故障吗???

网友C:
查一下380变220的变压器是否是好的,另外我建议你把小风扇拆掉再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D:
to大棚菜
安川G7变频器里面总共几个散热风扇啊
我刚接触这个,相互交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