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总线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04-09):
我从别人手里接过来一个RS485总线的多机通信的东西,采用了MAX490,是一种一主多从的通信方式。接线的时候采用是从主机引出一根总线到一块转接板上,转接板上有好多的插口,从机的总线都接到这些插口上。虽然这是一种不正确的接线方式,但是通信的距离很短只有3到5米。接好以后发现,如果这个转接板上只插一个从机则工作正常,但只要插上第二个,所有的从机和主机都没有任何的通信信号。
  以前的设计人员说线太长,我做短了也没用。也有些人说是MAX490不支持多机通信。由于老板不太愿意在对电路作改动。所以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叩求了!!

网友A:
485本身就是1主多从的协议,但是你这么接应该是不对的,485直接正联正,负联负,并且这么一直接下去,最多256,然后子设备定义485地址,才可以正确通讯,并且你还要研究在485上面跑什么协议。

网友B:
好象应该就是这种级联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