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教 48V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2006-04-09):
本人是个刚入门电机控制的菜鸟,想做48V无刷带位置传感器的直流电机的控制,功率为1500W,不知道驱动电路应该如何设计.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大虾们指点:
1.通常的方法是直接用单片机采集位置传感器信号,输出PWM控制MOSFET的通断,这样程序设计除了比较麻烦外,还有别的缺点么?
2.有没有48V直流无刷电机专用控制芯片?型号和价格大概多少?
3.驱动芯片和MOSFET管的选择主要考虑那些参数?比如48V,1500W的电机

网友A:
到武汉力源的网站上面去找,有专用驱动芯片。
直接买个无刷电机驱动器不是挺好。

楼主:
谢谢favnihao的指点!你说的电机驱动器是指包含位置信号译码和电机驱动的吗?即,位置传感器信号输入到该驱动芯片,单片机只需要给该驱动芯片一个模拟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MC33035,早期的电动自行车上就用此作为电机控制.

楼主:
MC3303不能用于48V的电机,电动自行车上的电机一般为36V.我在武汉力源上查了直流电机控制芯片,没有找到可用于48V电机控制的芯片.请大虾们指点一下,给个具体的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