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器PID控制的含义

楼主(2006-04-09):
现在的温控器的精确控制都用到了PID控制,请问PID在这个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手动调整时其参数要怎么设定才能满足要求.另外谁有RKC温控器的使用资料请发给我,
WYJ-8407@163.COM 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PID 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也就是精度更准确.

网友B:
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hina.53trade.com/?llp0507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
P,好像是比例带
I,好像是积分
D,好像是微分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2006-05-11):
PID 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一种控制算法.现在大部分温控器都有自整定功能,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可以考虑用宇电的温控器,采用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www.yudian.com

网友E:
   楼上的同志说的对。PID 控制是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一种控制算法
    目前我公司采用的是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是采用模糊规则进行PID调节的一种新型算法,在误差大时,运用模糊算法调节,以消除PID饱和积分现象,当误差趋小时,采用改进后的PID算法进行调节,并能在调节中自动学习和记忆被控对象的部分特征以使效果最优化。  具有无超调、高精度、参数确定简单、对复杂对象也能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等特点。
  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欠调的精确调节,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用于温度、湿度、压力、流量调节,与温度传感器、二线制变送器配套使用。或项目配套。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