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500B问题

楼主(2006-04-09):
求教:我公司用了一年多的DCS500B控制系统近段时间出现电流大幅度波动,请问各位大虾又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最好还是先检查一下设备现场的情况,然后再考虑DCS500B系统的问题。重点检查整个系统的接线是否松动、电机的绝缘情况是否良好、负荷变化的情况等。你是水泥厂的吧。如果是可以联系,我们共同探讨。qx_sunpj@126.com

网友B(2010-08-13):
电流大幅度波动以上情况我也试过是主板问题,将主板发外维修吧!

网友B:
我将另一块主板装上OK!

网友C:
重新优化一下电流环和速度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