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松下伺服驱动器的使能信号

楼主(2006-04-09):
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机器是使用松下伺服驱动同步带,当同步带到达指定位置后进行冲压,在冲压过程结束后传送皮带剧烈的抖动,也许是位置的精度不够吧。现在为了不让皮带抖动,我用电磁阀来控制松下伺服驱动器的使能信号SERVO-ON。在冲压开始时SERVO-ON断开,冲压结束后SERVO-ON接通,不知道这样长久使用会不会对伺服驱动器造成影响啊?

楼主:
是不是因为最终的位置不准确,当进行冲压时插销就强行将伺服电机旋转,当冲压结束后插销拔除后,伺服电机的保持力矩释放出来而导致皮带剧烈的抖动?

网友:
只要你是在电机停下来的时候断开使能的,就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个人意见:不认为这样好.因为皮带抖动可能是皮带和电机间有力作用,如果断开电机为自由状态,会在皮带力作用下有位移.当然如果你认为可以忽略就...

楼主:
可能是因为机器的装配精度问题,可以看见在冲压的过程中皮带有一点点的移动。如果不断开使能的话,皮带会剧烈的抖动,这样冲出的产品大半都掉出来了,所以只能使用断开使能这个下策了。我就是担心频繁断开使能会对驱动器造成影响,因为每次接通使能信号,好像都能听见驱动器内部“卡”的一声,好像是继电器的声音。

网友B(2008-01-22):
最好别这样连接,不然会影响动态制动器的继电器,可以考虑其他方式,最好找到主要的原因,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