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量时需要冷端补偿吗?为什么?

楼主(2006-04-09):
热电阻测量温度需要冷端补偿吗?谢谢各位大侠帮助!小妹在线急等。

网友A:
不需要   PT100 是铂电阻

网友B:
那么我想问,热电偶就要了吧,对吧?

网友C:
不需要,但要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C:
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

网友D:
PT100 铂电阻用三线制接法。热电偶需要冷端补偿。

网上搜一下全多明白

网友E:
热电阻不需要温补 三线制只是减少温度对导线电阻变化对他的影响

网友F:
三线制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就减少温度对导线电阻变化对他的影响呢?不明白,请教请教

网友G(2006-06-26):
三线制的原理你查一下仪表方面的书就知道了.

网友H:
热电偶需要补偿,热电阻就不需要了。

网友I:
热电偶需要

网友J:
不需要,热电阻反映的是阻值的变化,只要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K(2007-09-01):
热电阻不需温度补偿,他是用三线制来消除由于导线的接入带来的导线电阻的影响,使现场测得的信号与送回中控的信号的指示减到最小,导线传送的是电阻信号;而热偶需要补偿导线;用补偿导线把把4--20mA信号传送到与冷端温度相同的地方。

网友J:
不需要,测温的原理不同,PT100是阻值的变化来反应温度的变化.

网友L:
不要 热电偶才用用补偿的 PT100就不需要的

网友M:
热电偶需要补偿,热电阻就不需要了,热电阻没有冷热端,只是个温度可变电阻而已

网友N:
热电阻不许冷端补偿,热电偶需要

网友O:
热电阻不需要冷端补偿,热电偶除了B分度号的以外,必须进行冷端补偿.

网友P(2007-10-29):
热电阻都不需要,但热电偶应该都要做的

网友Q:
热电阻三线制的原理并不是冷端补偿,热电阻在测温过程中,热电阻两端的导线长度要比桥臂其他电阻的导线长,导线也是有电阻的,采用三线制是减小由于导线的长度而引起电桥桥臂电阻的变化.

网友R:
浅醉闲眠: (2007-9-27 16:43:00)    热电阻不需要冷端补偿,热电偶除了B分度号的以外,必须进行冷端补偿.

网友S:
  “热电偶除了B分度号的以外,必须进行冷端补偿.”

1、是否补偿关键是冷端的温度是环境温度还是恒定温度;
2、冷端的温度是环境温度,必须补偿;
3、冷端的温度是恒定温度,例如冰点0度,就不需要补偿;

网友T:
网上抄来的:

3.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 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 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的冷 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 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网友T:
热电偶的基本构造:

工业测温用的热电偶,其基本构造包括热电偶丝材、绝缘管、保护管和接线盒等。
         一、常用热电偶丝材及其性能
                      1、铂铑10-铂热电偶(分度号为S,也称为单铂铑热电偶 该热电偶的正极成份为含铑10%的铂铑合金,负极为纯铂;它的特点是:
                   (1)热电性能稳定、抗氧化性强、宜在氧化性气氛中连续使用、长期使用温度可达1300℃,超达1400℃时,即使在空气中、纯铂丝也将会再结晶,使晶粒粗大而断裂;
                   (2)精度高,它是在所有热电偶中,准确度等级最高的,通常用作标准或测量较高的温度;
                   (3)使用范围较广,均匀性及互换性好;
                   (4)主要缺点有:微分热电势较小,因而灵敏度较低;价格较贵,机械强度低,不适宜在还原性气氛或有金属蒸汽的条件下使用。
                   2、铂铑13-铂热电偶(分度号为R,也称为单铂铑热电偶)
                   该热电偶的正极为含13%的铂铑合金,负极为纯铂,同S型相比,它的电势率大15%左右,其它性能几乎相同,该种热电偶在日本产业界,作为高温热电偶用得最多,而在中国,则用得较少;
                   3、铂铑30-铂铑6热电偶(分度号为B,也称为双铂铑热电偶)
                   该热电偶的正极是含铑30%的铂铑合金,负极为含铑6%的铂铑合金,在室温下,其热电势很小,故在测量时一般不用补偿导线,可忽略冷端温度变化的影响;长期使用温度为1600℃,短期为1800℃,因热电势较小,故需配用灵敏度较高的显示仪表。
                   B型热电偶适宜在氧化性或中性气氛中使用,也可以在真空气氛中的短期使用;即使在还原气氛下,其寿命也是R或S型的10~20倍;由于其电极均由铂铑合金制成,故不存在铂铑-铂热电偶负极上所有的缺点、在高温时很少有大结晶化的趋势,且具有较大的机械强度;同时由于它对于杂质的吸收或铑的迁移的影响较少,因此经过长期使用后其热电势变化并不严重、缺点价格昂贵(相对于单铂铑而言)。
                   4、镍铬-镍硅(镍铝)热电偶(分度号为K)
                   该热电偶的正极为含铬10%的镍铬合金,负极为含硅3%的镍硅合金(有些国家的产品负极为纯镍)。可测量0~1300℃的介质温度,适宜在氧化性及惰性气体中连续使用,短期使用温度为1200℃,长期使用温度为1000℃,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近似线性,价格便宜,是目前用量最大的热电偶。

网友U:
热电阻不需要冷补

网友V:
PT100 用三线制

网友W(2011-06-26):
B分度的热电偶在室温测量温度为什么不准确

网友X:
电阻不需要!!电偶需要!!

网友Y:
你的是热电阻,不需要。

网友Z:
PT100也有2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