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电阻温度计测量低温(T<20K)时,是选用直接测电阻还是测电压?

楼主(2006-04-09):
我问的问题可能不大专业,希望大侠们能帮帮我。

网友A:
20K时PT100的电阻值为5欧母,这时的电阻值与电缆电阻值接近,应该采用4线制接法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B:
测电阻107~108欧姆左右

网友A:
楼上的你错了!20K(开尔文不是20摄氏度,20K(开尔文)=-253摄氏度!!20摄氏度时107~108欧姆是正确的。20K(开尔文)时PT100的电阻值为5欧母。这时的电阻值与电缆电阻值较为接近,应该采用4线制接法来降低线路电阻变化所产生的干扰,以提高测量精度,测电阻还是测电压这个倒是其次的!

网友C:
用热电阻当然是测电阻,用热电偶才是测电压。

网友C:
说明一下,并不是所有热电阻在20摄氏度时都是107欧姆,只有分度100的热电阻才是。

网友D(2008-04-13):
PT100的电阻值为5欧母,这时的电阻值与电缆电阻值接近,应该采用4线制接法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E:
温度计量单位换算器 ←【加入收藏夹】

  可实现在线摄氏度(CELSIUS EQUALS)、华氏度(FAHENHEIT EQUALS)、开氏度(KELVIN EQUALS)、兰氏度(RANKINE EQUALS)、列氏度(REAUMUR EQUALS)五种温度计量单位间的互转互换。

http://www.123cha.com/unit-converter/temperature.php

网友F:
外绕披釉式陶瓷铂热电阻感温元件可以达到-200~850℃,但生产这个元件的工厂已经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