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和电缆

楼主(2006-04-09):
请问大家:
  导线和电缆,是怎么区分的,
  电阻和电位器,又是怎么区分的?

   这些问题,有时被同事问到,我作为专门从事电气工作的人,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解释,觉得很没道理.我真心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导线没有屏蔽功能,而电缆有,所有电缆一般也叫屏蔽线;电位器是一种

特殊电阻,可调,从而达到调整电压得目的。

以上是我得看法

不知道是否正确

还情知情者发发言啊

楼主:
    彭生,先谢谢你发表你的观点.

    但我还是认为你的看法很有片面性.例如:VV-1kv -5*6,我们常说是一种聚氯乙烯绝缘的电缆,它没有屏蔽层;而BVV-500v 3*2.5,我们却叫它为护套线.
    另外,可变电阻也不象你说的那样该叫"电位器"呀.

网友B:
导线只有一层绝缘层,命名一般为RV,BV等格式;
电缆是多根导线放在一起,其外边还有一层绝缘层,命名一般为RVV,BVV.

电位器就是可调电阻,或者叫可变电阻.

网友C:
导线一般是所有电线的总称,而电缆的范围就小的多,电缆的分类又有很多种,有什么电力电缆啊,信号电缆啊等等,电位器属于电阻中的一种,是电阻连续可调的,比较精确的,一般安装在设备外部起控制作用的

网友D:
楼主:您好!
 “这些问题,有时被同事问到,我作为专门从事电气工作的人,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解释,觉得很没道理.”
   您应该不是觉得没有道理,应该是脸上发烧吧?
曹大平说的对,并补充:
  YJV: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V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YJV22: 钢带铠装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VV22   钢带铠装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此外,还有橡套,硅橡胶等等。电缆的分类很多很细,建议楼主去看看相关资料,哪有护套线的 叫法?

网友E:
这么问,没道理的!面太广,还是问些实际问题好!

网友F:
这确实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其确切的定义。不过从原理上讲,导线和电缆应属同一类的,都属于导体(比较容易传导电流的物体)。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名称和规格有所不同,导线是泛指我们平常所用的电线,而电缆是有所专属用途的。
电阻和电位器也属同一类。其电阻值有固定的和可变的,根据用途其名称也有所不同。
这样的回答不知行不行,谨供参考。

网友G:
我同意大圣的说法

网友H:
从PROE布线的角度来说,导线是wire,指单根的。电缆是cable,指多芯线缆。仅供参考。

网友I:
我认为*陈小进*的解释,对楼主更好。

网友J:
顶称小金
导线多指单根的线(护套内的多股为1)

网友K:
电阻是固定的,
电位器是可变的

网友L:
导线,从字面上看只有单根的电线才称为导线,而多根线才能称之为缆。
电阻和电位器都是电阻,前者一般指固定电阻,而后者的阻值是可调的。

网友M:
    导线是包括电缆,导电体做成线状为导线(一般裸露的)
    电缆是一根或者一根合并后加上护套为电缆....
    电阻为可分为可调和固定(不可以调)电阻,
    电位器是可调电阻...

网友N:
刚来的,多指点
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顶

网友O:
更正:
“YJ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网友P:
我同意大圣.齐天:的观点

网友Q:
我也顶~~我在这里也要很用功的学习啊

嘿嘿

网友R:
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导线就一芯,而电缆可分为多芯的(仅个人观点)

网友S(2006-11-02):
新三毛:你讲得不错,顶一下!!!

网友T:
比较同意新三毛说的

网友U:
同意陈小进的说法。

网友V:
楼主是文安附近的吧,“护套线”是那儿电缆界的一种方言,BVV铜护套,BLVV铝护套。各位别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