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09):
我在使用wincc 6.0的报警的报警记录,在里面使用了两个二进制的内部变量a1 a2 作为消息变量,未使用状态变量和确认变量.在ex.pdl画面中建立了控件wincc alarm,同时还建立了两个button将a1 a2设置为1,触发报警,但是运行后,点击两个button时,什么反映也没有.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在计算机属性中没有设置启动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吧

楼主:
我是新手,忘了在计算机属性选启动报警记录运行
请问可以在线启动和停止吗??如何做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