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显示器自动熄灭,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09):
个位大侠好:
小弟请教以个问题,我的电脑(台式)刚装上系统时很好用,但过几天不用的话,再开机 启动,启动是会出现自检,但在自检程序结束后,显示器就自动熄灭(显示屏不显示,电源指示灯闪动),主机照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每次都要重新装系统!现在很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网卡有问题.首先确认网卡是否与接口插好,如果接口没有问题,那么在看看是不是你的显卡驱动程序是否与显示器兼容.如果要重装系统才好的话,那应该是你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B:
換一塊顯卡試試.

网友A(2006-07-02):
应该是你的网卡有问题,拿下来擦一下,如果不行,再把插槽接口铜片往外调一点就行了.主要是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C:
显卡重新插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A(2008-01-03):
显卡和网卡有问题

网友D:
显卡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