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何不跳闸?

楼主(2006-04-09):
我碰到一个想不通的难题,希望同行们能给我启示.
一厂房5楼总开关型号为:额定电流800A,四极三菱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为500毫安.
偶尔一次跳闸后发现:在平时正常工作时,地线电流(而不是零线电流)竟高达15安培,而此漏电开关不跳闸.
我曾作过如下实验:1、按试验按扭;2、把地线和零线短接.这两种情况,漏电开关马上跳闸.说明开关没有问题.
该楼层的主要负荷为:空调,照明,电脑,生产线用的电批等.从上级开关到此漏电开关,距离约150米,同厂内一样,均采用单芯导线配线.
我曾怀疑是感应电,但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即使有那么严重,漏电开关应该会跳闸.

网友A:
原因很多.顶一下.

网友B:
一般电器在工作,外壳会产生一些感应电的,但不致于会有15A吧,搞不懂

网友C:
我印象是,四级开关的漏电是指相对零,不是相对地吧。如果你的系统是零地并接上的,可能就动作了

网友D:
零线电流多少?你测量了吗?

网友E:
你量的地线电流是从开关的前级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