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不转

楼主(2006-04-0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今天我给他们接一个新电钻220v。我们有一个三相交流配电柜,用万用表量的都三相间都是380v--400v 左右吧,可是我把一相与零线(万用表量在220v左右)接电钻,怎么不好用。
接三相或380v 的设备都好用,就是220v的不好用,是不是零线有问题,我找了好几处零线都不好用,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不是电钻问题就是零线有问题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接到手电转的电压,如果是220V,那就是电转问题!

楼主:
电钻在别的插座上好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误差太大,要用负载试.非用的话,按下电钻开关再测.

网友C:
那就是零线的问题无疑,零线是假接地或未接地,用万用表测有220,但带不了负载,遇到好多这现象。

网友D:
用灯泡试一下相对零,就可以排除一个问题,重在动手。

楼主:
零线应该怎么取法?

网友E:
你绝对不能用一相一地

网友F:
不好用的意思是什么,是不会转还是转速慢,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G:
你接的可能是地线

网友H:
楼上的2个兄台,在一些电流大的三相电,一相一地也是可以当220伏用的!我都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I:
是不是插座的问题呢

网友J:
要看清是零线还是地线
可以从电控柜零线母线排取

网友K:
可能是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L:
以前老家,拉電線,只拉一個火線(相線),拉到每家每家自己再拉一個線一端接上钢径甩在茅坑里,另一端就当零线用了,

网友C:
楼上的强啊,你们都这么干的吗

网友L:
真的都这么干的,不过现在农网改造了,94年以后都不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