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C里怎么得到它连数据库的数据源名?

楼主(2006-04-09):
一加重新加载,数据源名就变了,怎么动态得到当前数据源名??

网友A:
更改计算机属性,不知对不对???

网友B(2006-05-09):
我也一直再找,可是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您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能否告诉我?

网友C:
不要单纯的去找wincc如何得到数据源名,如果你换个思路,想想如何通过windows编程得到数据源名,那么你的思路将开阔很多,然后再考虑,既然windows编程能得到,那么和windows编程高度兼容的wincc脚本也就应该可以得到了。

网友B:
我是个新手,你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网友D:
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