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接过YDT系列双速电机

楼主(2006-04-09):
我最近给别人配了个双速电机控制柜,当时没看见电机,只是按照三角和双星接法配的电盘,后来到现场时发现电机是星形和双星形接法,那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如果我不撤星接点的连线,在低速运转时,即在双星形的三相出线接在ABC三相电源上时,电机另外三根出线(星形接法)短接,会出现什么情况,能烧电机吗

网友A:
恒功率和恒转矩输出的电机.控制方式差不多.不过....还是重改吧

网友B(2006-05-28):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一台意大利设备上的400瓦2-8极双速电机,由一个继电器控制,电机6个接线端子分别接继电器的3常闭和3常开.需要用一台4-8极的ABB的双速电机替换,ABB电机接线图说明高速时电机低速3个端子需要短接.请教有上述两种接线方法吗?怎么改?

网友C:
是不是有九根线从电机引出来?建议线路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