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M440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06-04-09):
kong!DSAdADS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怎么没有高手愿意帮助我!

网友A(2009-07-01):
两个同样的问题怎么没有人解决啊。

网友A:
最近使用一台18.5KW MM440变频器。采用常规控制方式。外部信号作启动和速度控制。但在切断启动信号后,发现变频器仍然在以较低频率(比如2.5HZ)运转。尝试将加减速时间减小。但效用不明显。估计是外部干扰原因。但是启动信号都切断了,怎么仍然有启动指令给变频器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换一台变频器试试!
或者加强地线和屏蔽!

网友C:
可能是布线问题,强电弱分开,把弱电做好屏蔽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