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晶闸管原理?

楼主(2006-04-09):
晶闸管原理?应用场合?谢谢

网友A:
可控硅是也!!主要用于交流调压,调速,中频电炉等。

网友B(2007-02-15):
看一下电力电子变流技术好像是30元左右

网友C:
各位,可控硅用的场合可多啦:可以整流、家里的调光灯、舞厅的调光灯、霓虹灯动态闪烁、线路板的保护电路(彩电就经常用到)、PLC的IO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