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行车供电

楼主(2006-04-09):
请问两台10吨桥式行车用安全滑触线供电,选择多大的合适.

网友A:
100A的够用了,假如是2台同时使用的话要160A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上面说的完全可以不过好像选的稍微
欢迎随时联系 13283832560

网友D:
同意楼的说法

网友E:
其实两台100A就够用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F:
两台十吨的行车总功率也就20KW左右吧,100A的够了,大点当然好,防止滑线接触不良打火。

网友G: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H:
100A够。再好用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