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CS800系列变频器的Profibus-DP的通讯!

楼主(2006-04-09):
   最近正在做一个ACS800变频器和西门子S7-300 PLC进行Profibus-DP通讯的小工程,我对ACS800的Profibus-DP通讯不是很熟悉,看了说明书,有一些问题不明白.再此问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大侠的帮助!十分感谢!
   1.我用的是RPBA-01通讯模块,请问这个模块只能够用"ABB Driver通讯协议"吗?说明书上说:ABB Driver通讯协议:虽然使用了RXXX型现场总线适配器,但选择了厂商指定的(manufacturer-specific)模式.请问:这个 manufacturer-specific 究竟是什么模式?
   2.RPBA-01通讯模块显然是可以用Generic Drive通讯协议,但是看了变频器的说明书和RPBA-01的说明书,不知道给定的速度相对应的是一个多大的数值?比如,有的变频器50HZ就对应一个数值20000,或许1500转对应一个数值16384!我想知道最大速度对应的数值是多少?
   3.我的做的项目只要求用PLC给定变频器的速度,并读变频器的一些实际输出信号(诸如输出频率,电流等).我用DTC控制模式!
   那位大侠知道,请回复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建议你采用NPBA-12,好处在于它便于集控,不易被干扰,还有ABB出厂值速度一般都设置的是20000:1500=13.33333,当然你还得设置站点位置(与你PLC设置一致),采集变频器内部的信号可以不用SFC14、SFC15来实现,直接用一般的寻址方式就行了。

网友B(2007-05-21):
abb acs800可以用NPBA-12吗?谢谢

网友C:
可以用 NPBA-12 但是要多配一个 RDCO-02 (光纤适配器接口)

网友D:
1:确实只能用ABB Driver
2:对应的最大值你选择DTC模式时是20000对应最大速度
3:另外提醒S7-300和RPBA-01对应的主控制字节是反过来的,你的应用不比较如楼上所说般使用

网友E(2008-06-14):
原来用ACS600通过NPBA-12的Profibus-DP通讯,现在要将ACS600的变频器换成ACS800的变频器并且还是通过NPBA-12的Profibus-DP通讯,除了要在ACS800上多配一个RDCO-02外,硬件还需要什么硬件吗?同时变频器参数是否还按原来600的参数设置即可?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NPBA-12 但是要多配一个 RDCO-02 (光纤适配器接口)

直接用RPBA不是更加直接?

网友G(2011-05-04):
我的变频器配了个RPBA-01的模块与S7-300的PLC进行DP 通讯!硬件已经组态上去了!想向各位师傅了解下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地址和故障复位地址是怎样分配的!哪位师傅看到了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G:
S7-300与ACS800的DP通讯怎样给定速度!怎样分配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