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相四线制与三项五线制的区别

楼主(2006-04-09):
    大家 对三相四线制  都很明白  对三项五线制也有一定了解!!  前日同事说:我国的三相五线制  与  国际的不符  请求大家发图支持自己看法!!感谢^-^

网友A:
呵呵~!~!
想给你传图纸,但水平太差,弄了半天,也 没有传成功!!

网友B:
楼上的老兄,传图子要是VIP用户才能传的,而且还要看你图片的格式

网友C:
多加了一条保护地线(PE)。零线(N)经负载与相线(L)连接,当三相电不平衡(或有二次以上谐波)时,零线上一般有小于相线的电流;而当电气设备没有漏电时,保护地线(PE)没有电流。对电气设备的保护更安全一些。

网友D:
以前和别人合作设计的时候,他们也说过,好象五线制的那个中线和地线听说是分开的,我们国家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只是五根线而已,不叫真正的五线制。
本人不知详情,还望高人赐教。

网友E:
据我所知,三相五线制,这是引进设备对我们供电电源的一种要求,我们实施时,配电房除送给原来的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外,要单独送一根地线(或者在车间单独作地线,这时可不要配电房单独送地线)。作为车间,在接线过程中,零线和地线必须分开,不允许有零地相连接的地方。

网友C:
转:

浅谈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浅谈三相五线制供电一、 概述
   在三相四线制制供电系统中,把零干线的两个作用分开,即一根线做工作零线(N),另外用一根线专做保护零线(该结线的点是: 工作零线N与保护零线PE除在变压器中性点共同接地外,两线不再有任何的电气连接。由于该种结线能用于单相负载,没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和有中性点引出的三相负载,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在三相负载不完全平衡的运行情况下,工作零线N是有电流通过且是带电的,而保护零线PE不带电,因而该供电方式的接地系统完全具备安全和可靠的基准电位。

二、三相五线制供电的原理
  众所周知,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和低压电网的零线过长且阻抗过大时,零线将有零序电流通过,过长的低压电网,由于环境恶化,导线老化、受潮等因素,导线的漏电电流通过零线形成闭合回路,致使零线也带一定的电位,这对安全运行十分不利。在零干线断线的特殊情况下,断线以后的单相设备和所有保护接零的设备产生危险的电压,这是不允许的。如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用电设备上所连接的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是分别敷设的,工作零线上的电位不能传递到用电设备的外壳上,这样就能有效隔离了三相四线制供电方式所造成的危险电压,使用电设备外壳上电位始终处在“地”电位,从而消除了设备产生危险电压的隐患。

三、对三相五线制敷设的要求
(1) 在用绝缘导线布线时,保护零线应用黄绿双色线,工作零线一般用黑色线。沿墙垂直布线时,保护零线设在最下端,水平布线时,保护零线在靠墙端。
(2) 在电力变压器处,工作零线从变压器中性瓷套管上引出,保护零线从接地体的引出线引出。
(3) 重复接地按要求一律接在保护零线上,禁止在工作零线上重复接地。
(4) 采用低压电缆供电时应选用五芯低压电力电缆。
(5) 在终端用电处(如闸板、插座、墙上配电盘等)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一定分别与零干线相连接。
(6) 对老企业的改造应逐步实行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分开的办法。例如在车间入户时零干线做重复接地,重复接地以后工作零线单独敷设,保护零线由此重复接地体引出;使用四极漏电  保护断路器的,在断路器前是三相四线制,在断路器后改为三相五线制; 在架空线路供电又实行动力电和照明电分开架设的(两棚线),可以用随照明线横担架设的零线为工作零线,随动力线横担架设的零线做保护零线。

四、三相五线制供电的应用范围
  凡是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供电系统,均是三相五线制供电的应用范围。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凡是新建、扩建、企事业、商业、居民住宅、智能建筑、基建施工现场及临时线路,一律实行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做到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单独敷设。对现有企业应逐步将三相四线制改为三相五线制供电,具体办法应按三相五线制敷设要求的规定实施。

网友F:
三相五线就是从配电房的变压器中心点接地点引出两根线,一零一火不混用而以。

网友G:
用途不一样,对于工厂低压用电,一般都采用三相四线制,对于家庭用电都采用三相五线制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  我的老家   被停  我提出的三相五线  居同事说 国际上的  三相五线制  实际上是采用三相+俩零线.地线格外铺设
不知道真假??  望大家提示!!!谢谢

网友H:
顶五十一学艺的帖,说得太好了

网友I(2010-01-31):
顶五十一学艺!说的详细且能看懂!

网友J:
其实有些地方零线和地线就是一根线,我们先前做的一个控制系统就是二者就是一根线,大地线和零线是通的 ,不过 这样我

还是觉得不太好,这对信号传输有一定的干扰

但是考虑到节省,这样也是可以的

另外一个项目,在另外一个控制系统中,就是上面所说的 三相五线制,三根火线外加一根零线和 一根大地线!

网友K:
学学东西,看了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