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10):
有没有这样的互感器,当电机出现问题时(3-5S)后,可以动作,发出一个开关量报警信号?我需要检测现场电机的运行情况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时间继电器+电流继电器.

楼主:
电流继电器?没用过,老大,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最好是直接告诉型号,牌子就行了,我去买

网友B:
用施耐德的马达开关就可以了.带辅助触点的可以用做PLC的报警输入.

网友C:
这样的互感器,没听说,但是照你那意思可以使电流继电器,当电流超常时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