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TP04G

楼主(2006-04-10):
我用台达文本TP04G往PLC里写数值,文本显示的数值根本就不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你监控PLC,看是否将值写入了PLC中?

楼主:
没有写进去,文本上的数值还是改不了。不知道是怎么了

网友A:
请问你是打算利用TP04G的“按钮”功能对PLC的内容进行修改吗?是要修改PLC的哪些内容?

楼主:
我是打算用“数值输入元件”来往PLC里写数或改变PLC里的数值,按钮功能好用,就是改不了数。

网友A:
你要确认你欲改变PLC的参数不是只读的,是允许修改的,还有,你要确认你要修改的PLC装置(I/O、寄存器)等在程序中有没有用到,比如你在PLC中运行了这样的程序
Ld M1000
MOv  k100   D0,那么你使用TP04G去修改D0的值,将不会修改成功,其实即使是上述情况,TP04G也能修改D0的值,只不过在程序运行之后,将修改之后D0的值覆盖了。

楼主:
这样呀!谢谢了!
你用过台达文本带西门子的PLC吗?

网友A:
带西门子的PLC没有试过,倒是有测试过台达TP04G带OMRON的PLC.不过我们部门倒是有西门子的PLC,也有台达TP04G,有时间可以试试。

楼主:
你们的设备还是蛮全的嘛!
谢谢你的帮忙!
我会随时请教的,
你可不要嫌烦呀!

网友A:
没有关系,互相交流嘛。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