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AB与Schneider的PLC通过以态网怎么通讯?

楼主(2006-04-10):
AB与Schneider的PLC通过TCP/IP怎么通讯?

网友A:
可以转换为modbus tcp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已经找到了这种卡件。。

网友B:
不管是AB还是施奈德的PLC上以太网,通过网桥转成另一种牌子的协议通讯即可

网友C(2007-11-22):
好像不是很容易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