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两个变压器带同一个负载可行吗?

楼主(2006-04-10):
假设不同车间的两台型号相同的三相变压器甲和乙,都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可否用甲的一根火线和乙的一根火线给同一个负载作380V供电呢?若是可以,连接时应注意什么呢?若不是三相四线系统,能否连接呢?

网友A:
没试过,从理论上讲,在同一电网内的两台变压器,你只要保证两相的极性以及相位,压差,我想是可以连接到一个负载的,但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要考虑到系统电压平衡问题;上述为个人意件,不知对错,望大家指教。

网友B:
电工基础理论书籍有介绍,记得不太清,应该对变压器的空载电压差和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差有一定要求,如满足一定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C:
看看书吧,记不清楚了.变压器并列运行是有条件的:联接组别,空载电压差和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差等.

网友D:
不可以,因为负载没有回路。

楼主: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在两个车间的交界处需要接一个电焊机(380V的),工作地点没有三相电源,只有单相照明电源。电线比较粗,可以承受电焊机的电流。两个车间是独立的变压器。三相四线制。领导问若各从一个车间引一根照明火线能否带电焊机,有没有危险。

网友B:
真是少遇到的情况,从一个车间的变压器引来两跟火线,不就得了,反正照明电源的电压又不能简单地用于380V的电焊机。

网友E:
只要两台变压器达到并联运行的三个要求,然后将二次侧用公用的母线连接,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主实在想尝试用两个变压器带动一个点焊机的话,不是不可以,首先用一根导线连接两车间的零线,然后分别从两车间引入不同相的火线,并且分别从两车间引来的两火线电压必须是380V,这样的话用这两个火线供给电焊机,我想没啥问题。

楼主:
我不是非要连接电焊机做实验,而是觉得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会出现很多种不同的情况。
比如两个变压器的连接组别不同,或副边的同极性端相反,或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负载的影响)火线的相位发生了变化,等等这些原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比如连接组别不同甲的A相与乙的B相相差还是120度吗,还是380V吗?
再比如两个变压器副边的同极性端若正好相反,A相B相间的电压会怎样呢?

网友F:
我觉的应该不行,因为不是从一个变压器出来的两相电,他们的相位相差不一定是120度,也就是说它们矢量相加不一定是380V,很可能比380V小很多,带负载不一定能带的动

网友G:
试了就知道

网友H:
我个人赞同陈小进的看法。

网友I:
头痛,如果是并列运行的话你不妨试试

网友J:
哪个大哥试试撒。盼回音

网友K:
不太清楚

网友L:
我们公司刚刚完成2台1250KVA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网友M:
这个应该要要使它们两台变压器的相序相同,各相电角度也要一样,电压也要一样.有点难呀.
不然的话,这两台变压器之间也会形成电流回路的.

网友N: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可以

网友O:
我用过另一台变压器零线作为220v可以,380v没有作过

网友P: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接线组别相同
变比差值不能超过+_0.5%
短路电压值相差不超过+_10%

网友Q(2007-07-05):
下面引用由毕庆民在 2006-4-11 19:06:00 发表的内容:
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
接线组别相同
变比差值不能超过+_0.5%
短路电压值相差不超过+_10%
--------------------------------------------------------------------------------------------
意见相同

网友R:
“假设不同车间的两台型号相同的三相变压器甲和乙,都用三相四线制供电。可否用甲的一根火线和乙的一根火线给同一个负载作380V供电呢?”
1、搂住的问题,好像不是一个间单问题;
2、如果三相变压器甲和乙都是接地系统,而且高压公用,型号相同,是可以的;
3、但是,甲的一根火线只能与乙的某两根火线可以,可以用电压表直接测量,找出电压380v的那两根火线,用其一根火线;

网友R:
1、如果三相变压器甲和乙都是接地系统,型号相同,而高压不公用,是不可以的;
2、因为甲的一根火线与乙的某一根火线电压可能大于380v最大可达440v,而且电压不稳定;

网友R:
1、如果三相变压器甲和乙不都是接地系统,不可以;
2、因为甲和乙是独立系统,不构成回路!

网友S: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1、两台变压器用的是同一路高压,并且变压器接线方式相同,大小相同,我觉的可以用,但是要保证用的不是同一相。
2、我们在并网的时候,电压差产生的电流那是很大的,我觉得
足可以带动一台不怎么大的负荷。
3、假如达不到上述的要求,那两相之间的电压差,也许很大,
也许很小,那可不敢轻易尝试,
这事没有那么多理论,实践出真理。`

网友T:
那位大哥 试试
盼回音

网友U:
脑子有毛病呀,两台变压器如果达不到并网运行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试呀

网友V:
长见识了!

网友W:
同意“blue-don:”没有构成回路。设备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