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连不上?

楼主(2006-04-10):
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连不上?我的连接线是:(看ADP软件手册焊接的)
屏9针COM1口           PLC232C 9针口
RXD 2 ---------------- 2 SD
TXD 3 -----------------3 RD
GND 5 ---------------- 7 SG与9 CV相连
7与8相连               4与5相连
屏与PLC连接时,屏显示通讯错误ERROR CODE=0008
我只设定了一个按钮,上面的ON/OFF也也不显示,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办?

网友A(2014-06-29):
RXD 2 ---------------- 3 RD
TXD 3 -----------------2 SD
GND 5 ---------------- 7 SG

网友A:
就刚才我也没有成功过,不过现在哦一直成功了,但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我不知道怎么定义变量, 发现和PLC的地址命名 不一样郁闷的 兄弟 你边怎么样啦?能否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