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连不上

楼主(2006-04-10):
HITECH屏与OMRON的CPM2AH连不上?我的连接线是:(看ADP软件手册焊接的)
屏9针COM1口 PLC232C 9针口
RXD 2 ---------------- 2 SD
TXD 3 -----------------3 RD
GND 5 ---------------- 7 SG与9 CV相连
7与8相连 4与5相连
屏与PLC连接时,屏显示通讯错误ERROR CODE=0008
我只设定了一个按钮,上面的ON/OFF也也不显示,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办?

网友A:
你确认一下你选择的通讯口是不是COM1口,以及你是以软件设定通讯端口还是通过人机选择通讯端口,如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到罗升咨询,罗升022-23556000

网友B:
屏和PLC的通信的设置也要一样,比如波特率、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