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是如何检测脉冲丢失了

楼主(2006-04-10):
    请问各位,欧陆590是如何检测脉冲丢了。如;检测有没有励磁电流,是靠590内部有一个电流互感器来检测出来的。速度是靠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来检测的.是在可控硅之前还是在脉冲变压器之前?请大家说一说检测过程和检测手段。

网友A:
2我认为是检测电流连续,如果有硅不开,电流就会少个波头

网友B:
扫描检测每个触发脉冲的存在,也应该是可能的。哈哈,猜测,请高手一点谜底。

网友C:
三相有检测啊

网友D(2007-03-12):
欧路调速器在硬件上有三相检测,缺相检测和相序检测(也可是电网电压脉波检测)且直接从三相电源引进。

网友E:
这个问题好像是直流电压波形太平造成的(针对欧陆而言)

网友F:
我想也是检测直流波形的,如果缺波头,或者有干扰杂波应该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G(2008-03-01):
直接用示波器检测出发波形

网友H(2008-05-11):
590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I(2008-06-17):
测量电源板触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