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有无放置超过屏幕尺寸画面的功能?

楼主(2006-04-10):
我正在做的一个工程是一条生产线的监控,但它比较长,一个画面放不下.组态王有无放置超过屏幕尺寸画面的功能,通过用滚动条把画面左右移动来观察整条生产线,这样做的监控画面就比较逼真.请版主或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费点事,用按钮来模拟滚条,作一些部分画面重叠的界面来替换原界面。

网友B:
好象没有滚动条的功能。。

楼主:
我现在知道了,6.5以上有这个功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