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控制项目,请求帮助

楼主(2006-04-10):
现有一个小型试验台温湿度控制项目,请高手帮忙!由于时间紧,有意者请速与刘先生(liucy1964@163.com,01088420227)联系,价格面议。具体要求如下:

1、熟悉研华adam模块及采集方式;
2、熟悉工控软件编程,最好会iFix、Labview;
3、熟悉温湿度自动控制,要求试验台能够在指定温湿度下运行。
目前,试验台已有下列设备:
1、研华adam采集模块:5017,5018,5024,4080;
2、温湿度传感器2个,称重传感器1个,流量传感器1个,西门子变频器1台,电机风机各一台;
3、加热管2套,加湿器1台,制冷机1台;

网友A:
    湿度控制项目

  宇电已有现成的双显示温湿度测量仪表来满足高湿环境下的应用,同时有报警、通讯,AI仪表位式控制。

  称重传感器可连接AI仪表显示重量。

  流量传感器可连接AI仪表显示流量。

  变频器可用AI调节器来控制电机风机。

  调节器可控制加热管、加湿器、制冷机。

  软件应用亚控的组态王软件。

  提供项目服务估计能满足你的要求。

  需要者可与我联系。

  在高湿的情况下(凝露)建议使用干湿球形式的温湿度仪表,双支PT100,其中一支是湿球,通过仪表软件计算出干湿球温差来得出湿度值。

  根据水蒸汽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加入风速、气压运算得出湿度值。可根据当地的气压,风速来修正。得到相对湿度。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楼主:
谢谢,由于是学校的小项目,北京以外的朋友就暂时不作考虑了,请见谅!

网友B:
北京中旺,我公司可以给你做一下.010--62977169--807(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