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v转220v

楼主(2006-04-10):
请问在380v三相四线制中,可以直接从任意一相和中线取220v吗?那剩下两相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可以啊
剩下两相就放那啊
就看你以后还要不要加负载啊

楼主:
负载应该不用加了
用绝缘布把那两相包起来就可以了吗?(会不会太危险?)

网友B:
三相四线制中,任一相与中线都是220V ,其他二相可以输出380V
或者不用!

网友C:
怕危险,那两相在前端就别接火呀

网友D:
接个电焊机呀,呵呵

网友E:
为什么  要直接接线??  不能前段加装控制柜??里面可以同时存在  380v  和  220v  这样使用起来  不是很方便.安全??

网友F(2010-10-26):
请教各位老师:380V的缝纫电机怎么改成220V的?电机内的线圈时怎么接线的呀?谢谢!

网友G:
380V的缝纫电机怎么改成220V的?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G:
不对啊,是单相220V?那样的话,得加电容的。

网友F:
380V的缝纫电机,我前段时间看见别人只是把电机盖子拆下来把线头接起来就好了,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接线的呀?是不是ABC相依次连接呢?谢谢!

网友H:
不要命的就让他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