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直接用直流供电?

楼主(2006-04-10):
可否将直流电源直接接在p,n上呢?如果可以,怎样选择?

网友A:
可以直接加啊,只要电压不低于欠压保护的数值就可以啊

网友B:
对于变频器的功率有要求的,如果有交流接触器的变频器这需要处理后,才可以加直流电源。

网友C:
最好是经过变频器内的充电电阻

网友D:
加在整流模块上就不用充电电路。

网友E:
李老师:
  您好!
  我是工控新人,您可以经常给我发一些变频器的应用及维修经验吗?我的油箱是Eileen5219@sina.com
  谢谢您,李老师!
  可以给我您的联系方法吗?

网友F(2006-10-27):
可以的,公共直流母线就是这样做的,先将整流器变成570V直流,所用的变频器都挂在公共的直流母线上,直流电就是接在P,N上,注意极性,可以参照<变频器调速应用实践>张燕宾主编

网友G:
可以的,但在直流电源的输入端要加保险管

网友H:
挂在公共直流母线上的是逆变变频器,无整流功能.

网友I:
要看具体变频器是否支持。
有些变频器会报警。
同时要考虑和是否需要交直流供电相切换,保护等因素。
尤其是大功率的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