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救电动机的接法?

楼主(2006-04-10):
请问给你一台三相电动机,该怎样判定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啊?

网友A:
拆开接线盒看看哇。对于Y系列,从4KW开始,全部是三角接法。

网友B:
拆开接线盒看比较一下。

网友C:
用万用表量阻值,拆下一个接线拄再测,分析一下既可。

网友B:
不好意思,上面三角接法画错

网友D(2006-07-17):
这也要问,你是搞电的吗?

网友E:
楼主意思可能是修过以后只有三根引出线的情况下怎样判定

网友F:
一般三相电机引出线有六根

网友G:
星形接法的电机其额定电压值输入为380V改为角形接法后就可以输入220V的电压。然而角形接法的额定电压值为380V的电机改为星形接法后其输入电压为多少呢?

网友H:
658.179

网友I:
一般电机铭牌上会注名什么接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