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欧姆龙步进指令

楼主(2006-04-10):
我是一个初学PLC的人,第一项工作是想用欧姆龙的CPMIA来做设备,很想用步进指令实现手动状态或者调试状态下一步一动,就是用触摸屏的链接,按一下,第一动作动作,再按另一个按键,相对应的动作动作,这步进指令在编程手册中说得含糊不清,请问各位有没有实例可以参考一下,小女子这里谢过了!

网友A:
留下邮箱地址吧!

楼主:
谢谢啦!nongqioulin@sina.com

网友B:
自己研究

网友B:
自己研究,认真钻研

网友C:
自己编一个步进程序就是了!

楼主:
十窍有一窍不通,想看个例子来指点一下,请各位大侠帮忙,要是我能编,就不会为难成这样了...

网友C:
是否指CPM1A的STEP(08)、SNXT(09)指令?我们一般不用这种指令。一般在程序中用其它指令或直接用编程方法实现。

网友C:
一般将机器的工作模式分为手动和自动,在手动模式下,各执行器件可以单独动作,互不影响;而在自动模式下,通常设有启动按钮,启动后控制执行机构的先后动作,当然在这些机构的动作过程中通常会加入一些限制条件,如检测动作到位的传感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当一个动作循环结束后,执行过程停止。重新按下启动开关可以再次执行循环。

网友D(2011-12-28):
小女子,愿意手把手教的人很多............

网友E:
我也很需要,yqb13@163.com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F:
可以在每一次转移的时候加一个限制条件

网友G(2012-02-11):
工控白丁 您的程序是怎么做到的?那样岂不是会很乱。如果有步的话应该很简洁的。

网友H:
6年的帖子了还有人翻出来

网友I(2012-03-27):
呵呵,编程的方法很多的哦

网友J:
俺也是接触到这个指令后,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还请一些高手们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K(2012-08-29):
很久没见过这么清新的帖子了

网友L(2013-05-25):
学习了俺也是接触到这个指令后,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还请一些高手们给以帮助,谢谢

网友M(2018-05-15):
学习了俺也是接触到这个指令后,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还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