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生产60Hz扶梯用制动电机的厂家?

楼主(2006-04-10):
求助:哪里有生产60Hz扶梯用制动电机的厂家?我的要求比较高:噪音等级要小于60dBA,而且是四极电机,我们用量比较大的5.5、7.5、11、15kW的每种每年要用1000台。有知道的向的给我发邮件呀:cjbnew@sian.com

网友A(2007-06-29):
HI,我们有这方面的专业生产,每天的生产量都在200台以上,且质量绝对保证,你邮箱比较难发过去,你可以联系我,joel_xiao@163.com

网友B:
WWW.TELBRIDGE.COM

找这家公司,他们的产品比较全!

网友C(2009-04-04):
WWW.TELBRIDGE.COM
德国普瑞玛制动器是一种弹簧加压的干式摩擦电磁制动器。依据弹簧加压所产生的摩擦力来产生制动力矩,故制动器在不通电时,甚至在主电路失效时,均可达到制动效果。当放松制动时,电磁力抵消弹簧生产的摩擦力,即制动解除。
我们共有5大产品系列:
FDB型多功能安全制动器:分为N型——制动力矩不可调 C型——制动力矩可调两种
FDW型高防护全封闭安全制动器,防护等级达到IP66,通过ABS船级社认证(防爆型113D T125℃ 22区域可选)
FDD型双倍安全制动器,两个制动器各自独立工作,全面符合EN81和BGV-C1标准。
FDR型双转子安全制动器,采用特殊的双转子设计,该制动器带有两个转子,即4个摩擦面,可以在紧凑的安装空间实现双倍的制动力矩。为了生产最佳的制动效果,建议使用过励磁全半波整流器。
FLC型安全制动器,经济型保持专用制动器,适用于失电状态下的转动轴的定位及非常情况下的紧急制动。
应用范围
我们的产品适用于
制动电机,港口机械,风力发电
起重设备,电梯,叉车,仓储设备
数控机床,纺织,造纸机械,舞台升降设备,残疾人用电动轮椅
产品简介
质量保证体系负荷ISO9001和 ISO14001为你提供优质产品
通过ABS船级社认证(防爆型113D T125℃ 22区域可选)
全面符合EN81和BGV-C1标准
高压测试符合VDE0580标准等
标准电压:24V 48V 103V 180V 205V
制动力矩:2~1200MM
IP54封存,可根据各种不同的运行环境选用更高的IP66封存
扭矩传递:干式摩擦运行
绝缘等级达到F(155℃)确保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每个系列都选配手动释放手柄,操作和安装方向可任选
采用耐磨损无石棉摩擦片,100%全天满负荷工作制
可提供防腐保护和封装
低噪音设计小于55分贝
适应各种电网电压,安装孔径可选
停机后加热功能,保证制动器在低温环境下能正常工作
公司名称: 德国precima电磁制动器上海办事处
网 站: http://www.precima.de
电  话: 021-36173317-805
移动电话: 13917317454
传  真: 021-56900571
地  址: 上海共和新路425号
联 系人: 郭 亮 先生
E –mai l : guoliang@precim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