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电路的参数怎么选

楼主(2006-04-10):
PLC输出控制AC电磁阀,阀两端并联阻容吸收保护电路,其中的电阻和电容的参数如何选择呢?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阻的功率应该选多大的?电阻一般是100欧 左右,电容一般在0。22微法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还分交直流

网友C:
电阻R与电磁阀线圈的直流电阻相当;电容C用几十个微法的就可以(用二极管代替也可)。

网友A:
 是的,如果是直流的话用二极管了,是交流的话就用电容了,可是一般的都没给出一 个功率方面的参数。

网友D:
要注意电阻的材料与功率要合适哟。估计你的AC电磁阀是220V,50HZ的,其工作电流是决定你选电阻值的关键,电容的经验值是0.22-0.47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