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可用变频器启动后转为工频运行吗?

楼主(2006-04-10):
160千瓦电机三台可用一台变频器循环启动吗?即或启动一台后切换为工频,再用这台变频器启动另一台电机。注负载惯性很小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62195

网友B(2009-03-03):
发表于《变频器与调速 》 大功率电机可用变频器启动后转为工频运行吗

网友B:
大功率电机可以变频启动切到工频运行吗

网友C:
可以从变频启动切到工频,但肯定有切换冲击电流,而且电流还比较大,就和Y/△启动的切换过程一样。

网友D(2011-10-12):
最好不要,因为变频转工频时,电机还没有完全停下来转子因为惯性原理还在高速运转,定子上还有残留磁场,静电。转工频时会在定子上产生叠加电压导致产生故障。

网友E:
可以,做个柜子就可以解决。用PLC编程

网友F:
功率大的不要试,相序不同会造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