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漏电开关问题

楼主(2006-04-10):
有一漏电开关出现的情况,希望大家帮我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况。
我处有一上海人民电器200A(新更换开关)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动作电流150MA,在漏电开关后极接入一200A三相断路器再接入负载,在正确接线情况下,漏电保护开关无法合闸(不带任何负荷情况下;200A三相断路器断开),但将漏电保护开关出线则零线断开(脱离开关)时,漏电保护开关合闸正常。零线接上,开关自动动作。单独对开关接入一负载测试开关性能正常(开关出线则接线脱开)。当时测得开关出线则端子AB、AC、BC、AN、BN相之间电阻为无穷大,CN相电阻为2.5M(数字万用表200M欧档测得),零线电流为零,零地电压为零。在不动任何负载线路的情况下,过了三十分钟左右,合闸又正常。(新更换开关,不存在线保护动作问题)

网友A:
从现象看你的漏电开关应该没问题,故障应该出现在你的用电设备上,你一共接了几个设备?把你的设备电源全部挑掉,每接一个设备就合闸试验一下,确定没问题后再接其他设备,直到出现故障为止,找出是那个设备的问题。然后仔细检查故障设备,这样做虽说比较笨,但是处理虚接地故障只能这么办,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我分析:你不接零线肯定不会跳闸的,因为你的跳闸线圈是接在了cn相上,不接n相肯定不会跳闸。出现跳闸现象就是你某个回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