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 帮帮忙

楼主(2006-04-10):
设计一个磨床,从那开头好呀?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A:
从机械基础、机械零件开头,给出工艺、工况条件

网友B:
正确的设计思路应该是
1.首先确定磨床的功能 即被加工零件对磨床的工作要求
2.构思运动机构 即用什么方法手段来实现加工功能
3.对运动机构进行受力,精度影响,加工难度,装配等
  方面的综合分析 确定其可靠性
4.对所有运动机构付进行整合 尽可能优化结构
  做到了以上四步 脑子里应该有了磨床的基本雏形
5.现在可以动手了 先构思设计尺寸形状变化不大的零部件
  如运动机构 最后设计结构构件
6.确定基本尺寸并使零件标准化以尽可能用标准件来代替
  某些部件
7.复查装配关系(这里还要考虑装配工具带来的因素)

磨床是比较成熟的机械 不知道你想设计它的目的为何
如确实有必要 设计前买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同意上楼所说的,非常正确.

楼主:
1  传动用电机带动,用皮带轮,(调速)  丝杠带动可上下动作
2  夹持部分平面两惟动作, (丝杠传动)
3  功能较简单,不值的买一台磨床。当然造价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