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2216e 的Output2输出”

楼主(2006-04-10):
   现有一“欧陆2216e"的温控器,想控制一恒温柜,现只能调出OP1控制加热,用来控制冷却的OP2却总是没有输出,请问怎样设置参数才行?先谢了!

网友A(2006-05-12):
哪位有2216E操作手册,不知道怎么调节2216E参数

网友B:
我印象中2216标准配置只有一个继电器输出,如果增加冷却控制,还要增加一个继电器,然后分别配置为:HEAT,COOL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2012-08-16):
 哪位有2216E中文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