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溶氧表显示值不停跳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6-04-10):
160吨发酵罐,用HAMILTON 溶氧电极,配KNICK 2402表,同时装有2402 PH系统,PH值显示稳定,溶氧显示值不停跳动,跳动幅度超过10%,这现象发生在变频器开启搅拌的情况下,若变频器不开动,或将电极从发酵罐取下,显示值不波动,这是工艺问题吗,是不是正常呢?请现场安装高手,指出可能的情况

网友A:
可从几个方面来分析问题。显示仪表抗干扰性能如何,变频器要接地,信号输入仪表加一点阻尼,发酵罐空气喷嘴是否正常,空气挡板是否有缺陷。会造成水溶空气不均匀。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