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A4指令脉冲的问题

楼主(2006-04-10):
松下的A4伺服,按照他的技术资料选编第50页的方法设置指令脉冲,采用第二种方式,即Pr4B!=0的情况,我设置Pr48=1,Pr4A=0,Pr4B=1,这样每转的指令脉冲就等于编码器的分辨率,我用的是5线制的,就是2500p/r。但实际上我给伺服发2500个脉冲时,电机只走四分之一圈,请大家给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按照Pr48=0的情况设置后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四倍频处理啊!

楼主:
不是啊,按照Pr48=1,Pr4A=0,Pr4B=1 算出来的分倍频比率是1啊!

网友B:
2500是编码器的分辨率,不是2500个脉冲一转,,松下A4的是10000个脉冲一转(倍频1的时候)即控制精度是1/10000   反馈精度是1/2500  控制精度达不到,反馈再高也没有用的

网友C(2007-04-09):
想请教各位大虾为何倍频后一转反馈是2500个脉冲不是1000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