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电动机启动用什么的最多?

楼主(2006-04-10):
请问现在电动机启动应用什么启动方式的最多?比如用频敏变阻器、液体电阻启动器,变频器......

网友A:
这属于市场调查的内容,不好回答!

网友B(2006-06-06):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
1、小电机直接启动
2、大、中型低压电机多用软启动器
3、特殊场合可用变频启动
4、高压大容量电机多用液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