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有这样一个设计该采用什么传动好

楼主(2006-04-10):
我想做一个这样得设计,但是我不知道该采用哪种传动装置?哪种传动更适合?

在一个工厂车间内(30m*30m)的房顶采用活动设计,房顶可以用轨道的方式打开,以便于吊车对车间内得机器进行调换,房顶得重量在100t左右,现在需要在铁轨上安装四个轮子和传动装置以带动房顶的移动,我想问下是采用皮带传动好还是链传动好,以及电机(电机是标准得)安放得位置。

网友A:
我觉得用钢丝传动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B: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你自己去找一下所有的传动方式,然后再比较优缺点,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
这世界还真大哦!啥事都能遇上!
你这样在导轨上移动难道把房顶移到房子的半边.
要不直接像卷闸门一样做一个卷闸房顶.

网友D:
先把房顶的结构设计好,做一个能承受100T的两根很平的导轨,外加四个轮子,如果这些能做好,传动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E:
皮带、链传动都不好,至少要用轴传动(参考大型天车),或者最好采用双电机直接拖动。动力应该放在移动平台上,轮子多些比较好。
制造这样的设备需要较高的能力,不是一般钢结构件厂能胜任的。

网友F:
電機+減速箱+鏈傳動(雙邊鏈傳動)或齒輪齒條傳動或鋼索傳動均可

网友G:
支持共享2000朋友的建议,,链条就要用双排链条,并且是超规格的,,最好是用电机带动齿轮在加减速器在带动钢锁传动装置.当然为了避免把电机烧掉的话,应考虑电机的负载保护,,同时还要考虑,当以外情况发生的时候,能够自锁住钢锁传动装置,避免出现以外.带传动想都不要想......

网友H:
直接用电机驱动轮子,轮子在导轨上运动带动房顶移动.

网友I(2006-10-31):
您单位的产品有多重?产量有多大?有无必要安装一个大吨位行车(产量大)?

网友J(2006-12-14):
还是不好你能做一个折叠的房顶用双排链条.电机带动齿轮加一个制动器像商店外那种遮阳伞一样双向合拢

网友K:
是移动厂房,采用电动机+减速机+制动器 3合1的减速电机,驱动移动厂房的轮子。四个轮子分别用四个减速电机同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