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归档问题

楼主(2006-04-10):
wincc的归档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看的到?应该是可以自己选择路径的啊,我怎么没找到?我的用户归档选项每次就第一次能打开,然后就打不开了。

网友A:
wincc归档存放在其数据库中,你可以在项目文件夹中找到

网友B:
请问是在ARCHIVE MAGER文件夹中吗??
在归档是,归档的硬盘应该留出多少空间??如何计算???

楼主:
麻烦讲详细一点啊!比如具体放在项目文件夹的哪个目录下?或者后缀名是什么?用什么东西可以打开?

网友C(2007-11-11):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哪为高手能站出来帮个忙咯。谢谢啦

网友D(2008-07-31):
我也想知道,麻烦老大给个答案!

网友E:
是SQL2000SERVER,Microsoft SQL Server->Enterprise Manager进去

网友F:
后缀是mdf,组态的数据库在项目文件夹下,归档的在archivemanage文件夹下。

网友E:
我也试验归档,就是没有数据,急人

网友E:
数据库已成功产生了!就等用C++BUILDER6.0试验ADO访问了

网友G:
我的WINCCV6.2已经安装上了,但运行半个小时,出现授权过期,出现WINCC RC未安装,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H(2009-04-13):
我也试验归档,就是没有数据,急人

数据库已成功产生了!就等用C++BUILDER6.0试验ADO访问了

我的归档也没数据,请问数据库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I(2010-02-23):
我的WINCCV6.2已经安装上了,但运行半个小时,出现授权过期,安装了一个Single的授权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