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6J干扰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6-04-10):
当现场使用的变频器与交流接触器共同一个电源时,接触器断开(吸合似乎小点)对变频器有一定干扰,一般是在接触器线圈两端加个电容抗干扰.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电容为什么一定要加在线圈两端,其他地方好像不行,比如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加同样电容对干扰还是不起作用,即使三相同时加.此时干扰是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吗?还是其他方面?干扰时的电压波形有谁看过吗?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对付此干扰?
2.我想从变频器电路方面改进,电源端滤了N遍波还是没用,所使用的变频器驱动光耦为A316J,查资料(因为英文不好,所以也没全部看懂)后用了比较多的方法也是没用,想请教对此光耦熟悉的朋友,如果有请给我留个言好吗?具体问题到时再请教.
因为我认定为此干扰应该是电源干扰,如果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欢迎指正,或许开始我就错了.请大家都指点下啊,为什么每次我提问题都没人理哦.是不是提的很幼稚啊,还是有些技术保密?只要稍微说点就可以,不会泄漏您很多技术的.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会带来干扰.A316J的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网友B(2011-01-18):
A316J、PC929、PC923光耦特价批量销售!
品牌:AVAGO 型号:HCPL-316J
品牌:SHARP 型号:PC929
品牌:SHARP 型号:PC923
大量全新原装光耦现货库存,如HCPL-T250V、HCPL-2611V、HCPL-3120、HCPL-3140、HCPL-7800A、HCPL-7840、PC816、PC817等AVAGO、SHARP光耦常备现货,价格低惠,欢迎采购。
小批量和大批量采购本公司都极力配合,以满足客户不同采购量的需求。
◤----------------------------------------◥
利 瑪 電 子(新 加 坡)有限公司-深圳辦事處
Lima Electronics < Singapore > Limited
TEL :0755-8836 5152,137-1457-2551 罗先生
QQ :810654678
MSN :luoziqiang@hotmail.com
Website :www.limaworld.com
◣----------------------------------------◢

网友C:
火花的高次谐波通过空间产生了干扰的可能,所以在变频的电源侧滤波没有效果。1楼说的也是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