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6-04-10):
我有一台电源,输入为交流100V,输出也为交流100V,中间可能变为直流再变为交流,有谁知道其电路作用和原理,最好能提供电路图。

网友A:
可能是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B:
是隔离变压器,有两个线圈,不同的是零线变了,减少了触电的风险,因为已经N已经变了,所以不再构成回路(和大地)

网友C:
如果中间有直流变为交流,再检查一下有蓄电池吗?如果有是不间断电源,用于隔离和保护设备之用

网友D:
我也认为就是隔离变压器,电压不变,何必先变直流再逆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的确是不间断电源,现电路板上不知什么原因电容炸开,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或能提供电路图(类似的也可)。

网友E:
你应该说清楚一点,免得别人来猜测,
你得说说体积多大? 几节12V电池?关键是型号,否者,怎么提供图纸?
说说看,也许我能帮忙。
不过,100V拿来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