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微动开关而不叫限位开关

楼主(2006-04-10):
为什么叫微动开关而不叫限位开关,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微动开关是从开关的工作原理来分类的,限位开关是从开关的作用来分类的。我的理解。

网友B:
微动开关是一种微行程的通断型开关,而限位开关是行程开关的一种,里面含有微动开关。是限位用的

网友C:
行程很小就可以使得开关动作,叫做微动开关。  而限位开关只是开关的一种用法。

网友D:
越做越烦说得对

网友E:
微动开关和限位开关都是行程开关的一种,可以统称为行程开关.

网友F:
把上面几位所说的综合起来就是最好的回答

网友G:
微动开关和限位开关都是行程开关,但是现在的厂家一般将其分开列出,微动开关一般行程短,体积小,一般是一组转换触点,用于受力较小的场合;限位开关一般体积大,触点较多,行程较大,多用于易受到猛烈撞击的场合,起到限位作用.

网友H:
  曹大平:说得没错,微动开关和限位开关都是行程开关,例如微动开关可用于快熔上(我那设备是几百安培的电流)当快熔烧坏时,微动开关就起作用,微动开关旁边的二极管就会发光,从而可以快速判断快熔烧了。///

网友I: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