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谐波的问题

楼主(2006-04-10):
电路中对电压谐波、电流谐波的百分比是多少?

网友A:
例如:如果变频器的直流侧电压为525V,其交流侧输入电流有效值为34.096A时,输入电流的谐波含量为:基波,偶次谐波以及能被3整除的高次谐波都为零外
    一次谐波幅值28.86A,有效值20.4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60。
    五次谐波幅值25.43A,有效值17.98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52.7。
    七次谐波幅值22.29A,有效值15.76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46.2。
    十一次谐波幅值14.48A,有效值10.24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30。
    十三次谐波幅值10.41A,有效值7.36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21.6。
    十七次谐波幅值3.37A,有效值2.38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百分之6.9。
    十九谐波幅值0.79A,有效值0.56A,占输入电流有效值的1.6百分之……

网友B:
不明白,只知道他很难通过变压器.

网友C(2009-01-06):
首先要确定你测量的数据是占基波还是占谐波的,然后通过公式可以算出电压谐波和电流谐波的含量!登陆http://cy518.oukx.com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