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IHF-57K输出缺相故障。

楼主(2006-04-10):
带55KW电机,启动后即出现“oPEn”故障。
若不带负载,或带15KW电机则正常工作。
已确认电机绝缘及接地正常无误。
请教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A:
请电话联系三垦技术支持021-62049717,可能原因:主回路电容、模块性能下降或者检查回路误报警

网友B:
请查一下霍尔传感器,检测光藕.若这2项正常,再查驱动电源.如有疑问请致电 025-84698479,13951657363,南京刚能电气,富士,东芝,日锋一级代理,指定维修商

网友C:
首先测量带55KW时的实际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再检测霍尔元件的线性度;
再不行(都正常)就是主板的问题,可以解决。

十五年的三垦、富士代理应用经验---深圳森陆自动化
0755-26180286

网友D:
你检查一下霍尔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E:
还是查霍尔吧,应该有问题

网友F:
也可能是模块

网友G:
应该是霍尔元件问题。三垦机器霍尔传感器低频检测时有问题,如果输出三相实际电流没有问题,可取消啊OPEn.

网友H: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机械设备里的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控制板、PLC、显示器、工业用电源及各种大型显示器。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0755-28851008 28859978 13418489957 欧阳学美(小姐)。
QQ:648227568

网友I(2009-05-30):
互感器问题居多,多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