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HⅠ经济型电动阀门手操器

楼主(2006-04-10):
FCHⅠ经济型电动阀门手操器 概述 FCHⅠ经济型电动阀门手操器是与电动阀门配合使用的产品,用以控制电动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主要特点: 1. 控制电路采用直流低压控制,调试、操作安全,控制可靠,4位数码管开度指示准确直观。 2. 机壳采用标准的仪表机箱,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在控制屏上。 3. 指示灯指示开阀、关阀、阀全开、阀全关、事故、保护、现场、远控等状态。 4. 提供现场控制可能。 5. 电动阀门发生过力矩(事故)或过热(保护)时声光报警,便于及时排除故障。 6. 智能校准:对阀位开度的“调零”和“调满”校准时,无需标定电位器、无需用基准测量仪表进行复杂的调试,只要在阀门实际的“全关”和“全开”位置各按一次标定按键,便以新设定的区间自动准确的修正为000.0和100.0。 7. 相位保护:以前,在现场接线,必须保证提供给执行器的交流电的相序正确,因为一旦相序错误,就会造成电机不正确的转动,进而损伤阀门和执行器。现在用户完全可以省去这一烦恼,接线时不再需要考虑相序的问题。当现场接线相位颠倒时,相同步器会自动地改正相位,以确保阀门按指令的方向来执行。即执行器接到开命令时总是按预先设置的开方向转动,不会因为相序调换而向相反方向运行。 8. 电机为AC220V的执行机构直接控制,电机为AC380V的执行机构需加AC380V的功率驱动装置。 技术数据 1. 工作电压:220V/50Hz 2. 控制电压:220V/50Hz 3. 控制功率:继电器输出。容量:10A 4. 工作环境: l 环境温度:-20~40℃ l 相对湿度:不大于80%(20±5℃) l 周围不含有强腐蚀型、易燃易爆介质。 l 外形及安装尺寸:160mm*80mm*125mm(W*H*L) l 屏装开孔尺寸:152ˉ¹mm*76ˉ¹mm(W*H) 前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l 开度显示—指示阀门开度0~100% l 标定—阀门全开时“开”(红色)指示灯常亮,按下“标定”键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一个开度初值(最大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100.0,阀门全关时“关”(绿色)指示灯常亮,按下“标定”1秒,以此时的检测数据作为另一个开度初值(最小值),同时开度表指示为000.0,其它状态下此按键不起作用,标定后的开度初值断电保持 l “现场”(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现场控制工作方式,此时,控制器面板上的“开”键、“关”键、“停”键均不起作用,可由“选择”键切换至“远程”控制工作方式 l “远程”(绿色)指示灯点亮,表示远程(控制器面版)控制工作方式,可由“选择”键切换至“现场”控制工作方式 l “开”(红色)指示灯闪动,表示正在开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开 l “关”(绿色)指示灯闪动,表示正在关阀;亮起时表示阀全关 l “事故”(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事故—电动装置过力矩,灯亮同时控制器内蜂鸣器发声 l “保护”(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保护—过电流,灯亮同时控制器内蜂鸣器发声 l “选择”—“现场”或“远程”控制工作方式选择按键,持续按下1秒,“现场”“远程”工作方式进行切换,“远程”或“现场”状态断电保持 l “开”—在“远程”控制方式中,按下“开”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全开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开位 l “关”—在“远程”控制方式中,按下“关”键,可控制电动阀门由停止向全关方向运行直至按下“停”键或到阀全关位 后面板功能部件说明 l 1~3端为二组现场控制输入连接端,其中1端为控制输入公共端,2端(常开)为现场开阀控制输入端,3端(常开)为现场关阀控制输入端,在“现场”控制方式下,分别控制开阀和关阀操作 l 4~8端为五组检测输入连接端,其中4端为检测输入公共端,5端(常开)为开到位检测输入端,6端(常开)为关到位检测输入端,7端(常开)为事故检测输入端,8端(常闭)为保护检测输入端 l 10~12端为开度检测连接端,其中12端为最大开度运行方向,10端为最小开度运行方向,11端为开度检测抽头端 l 13~14端为4-20mA阀位输入连接端,其中13端为4-20mA阀位正端,14端为4-20mA阀位负端 l 19~24端为电动阀门电机控制输出和电源连接端,其中22端为电源的保护接地端,23端、24端分别为AC220V电源中性线和火线输入端,21端为开阀和关阀控制的公共端,19端、20端分别为用于开阀和关阀控制的火线输出端 特别说明 如果没有外加热继电器(常闭)输出,请将4和8短接。否则蜂鸣器误报警,仪表不工作。 单相AC220V 应注意区分零线和火线,三相AV380V接触器应与仪表供电同相。 仪表背后端子接线 FCH端子 电动装置端子名称 1 现场控制开关公共端 2 现场控制开阀常开端 3 现场控制关阀常开端 4 微动开关组公共端 5 开限位微动开关常开端 6 关限位微动开关常开端 7 力矩微动开关常开端 8 为保护检测常闭端 10 阀位电位器最小开度运行方向端 11 阀位电位器中心端 12 阀位电位器最大开度运行方向端 13 4-20mA阀位正端 14 4-20mA阀位负端 19 开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20 关阀控制的常开输出端 21 开阀和关阀控制的公共端 22 电源的保护接地端 23 AC220V电源中性线N端 24 AC220V电源火线输入L端 电机为AC220V的执行机构直接控制接线图 电机为AC380V的执行机构需加AC380V的功率驱动装置接线图 注:开限位微动开关、关限位微动开关通过内部跳线可选常开、常闭。 天津昆仑天辰仪表有限公司 TEL:022-23139162 FAX:022-23139165

网友A(2007-04-20):
真的很好